编程
求助安装的三菱GX Developer+8.86不能新建文件

楼主(2010-06-30):
上面的新建按钮是灰色的,不能用。

网友A:
安裝過程中請不要勾選監控模式,否則不可新建文件。
卸載軟件,然後重新安裝,安裝過程中不要勾選監控模式。
Regards

网友B:
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内有7.24中文仿真,不用安装
首先到
http://www.yunduan.cn/
云端下载云端软件
下载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http://u.115.com/file/f19d261b8a
GPPW8.86.lva 导入
即可直接使用,不再需要安装。
注:本软件若需要提取码,请输入 f19d261b8a
感谢诶楼主的共享,有任何问题请跟帖指出!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