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30):
我想要PLC与电脑进行通信  然后拿电缆线将它们两个连接上的 连接电脑用的是USB接口 有两根线拼起来的  型号是什么我好像找不到在哪里看......  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是COM3   所以我在传输设置里面的PC I/F串口详细设置里面选择的COM3  但是为什么他说指定不了使用的串口呢  请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下

网友A:
PLC连到电脑用了两根线?你的电脑是不是没有串口,如果是用了串口转换,你得安装驱动,串口才有效。看一下你的USB转RS232线的型号,找到相应的驱动安装,然后就可以与PLC通讯了。

楼主:
用的是U232-p9   已经装了驱动了

网友A:
驱动没问题,设置也没问题就可以通讯的,不过这种转换的信号不好(老掉),要多试几次。搞工控的电脑最好带有串口,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B:
正常设置就是你这样设置。一般这样就能正常通讯了。
不知道装完驱动之后重启电脑了没有?
--------------------
另外你的电脑上还有COM1、COM2应该都可以用于通讯的。

网友C(2010-08-3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好
还请赐教

网友D:
学习来了,好久没来学习了学习来了,好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 还是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