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电源接线问题

楼主(2010-06-30):
其实我很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 F940GOT在接电源的时候是+接PLC上的24+ -接PLC的COM吗
还有 一头是两排针 上12 下13个 一头是 圆形 三排 3 3 2 和两排孔 4 5 的线是个啥子线......

网友A:
接到电源的对应端口就可也了:24--+,—---—

楼主:
PLC上没有— 只有COM....

网友A:
下方,只有三个压接的螺丝,就是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