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菱PLC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0-06-30):
就是三菱FX1N-60 继电器输入输出的 它的输入端只有一个COM 我想问一下 这个COM可不可以和外部供电的24V的正极或负极连接啊 要是可以的话 那接完以后 这个COM会不会和输出端的24V+有冲突啊

网友A:
手册上说输入COM和输出COM不能连接。但输入COM可与输出端的-24V连接。但完全没必要连接。连接了也不起什么作用。FX系列是漏型输入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可以的,我见过好多,COM为“—”

网友C:
输入端的COM 可以与外部电源-24V连接
QQ:532904130

楼主:
那这个输入端的COM能跟外部供电的24V的正极或负极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输入端的COM能跟外部供电的24V的正极或负极连接吗
可以,但是不起什么作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当输入端三线感应器接外部24V电源时,这个COM一定要和外部24V的负极相连,没有正极的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输入端的COM能跟外部供电的24V的正极或负极连接吗
连接上去也不能使用。PLC只默认其内部24V+/-
PS:除非PLC电源是24V的而且要另外接24V开关电源板的就可以按你的意思使用

网友F:
输入端要低电势时,COM与外部电源的24-相联,如果输入要高电势,PLC的24V+与外部电源的24-相联的。相联的目的是为了传感器的工作电源及信号形成回路,不是说没有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最近由于操作人员的失误烧坏了2个PLC(原因是PLC输入端的COM跟机器对地短路) 有人说输入端接外部电源 这样能安全点 有点半信半疑 上来问问大家 看有没有啥好办法 防止这样的事发生(配电柜里保险 3A的空开都有,发生短路的时候 保险断了 空开也跳了 但PLC还是烧了)。 希望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另外说一下,输入端只有7个行程开关和一个三线制的接近开关。COM接行程开关的一条线,行程开关的另一条线接X0或X1等。三线制的接近开关是NPN型(电源用PLC本身的24V,输出的负极接PLC的X7)。这样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望各位老大再赐教一二。

网友G:
COM端对地短是不会烧PLC,除非24+对地短了。三菱的PLC输入一般都选NPN型的开关。主要是符合电流的环流方向。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H: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I:
我接过,用外部24VDC电源的—端接PLC输入端的COM,+端供给传感器供电。传感器(NPN)输出接各输入口X1,X2......。没有问题的。输出用的外部电源千万不要与输入端的电源共用。这应该是常识吧。

楼主:
可是我这个PLC输入端的COM和机体(铁的)就是碰了一下  还冒了一点火花  直接就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个PLC输入端的COM和机体(铁的)就是碰了一下  还冒了一点火花  直接就完蛋了

我碰到多输出的24V短路,排除后就好了,输入端的COM对地还没遇到过,理论上说如果只是COM对地是不会烧的,照你说的现象可能是在某个输入点接通的情况下和输出端的24V已经和外壳短路了,而输入端COM再次对地短路造成24V电源烧毁,输出端的24V和0V有过载保护的,而你这种情况是在设计时未考虑到的,换句话说:设计上就不允许输出端的24V与输入端COM短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最近由于操作人员的失误烧坏了2个PLC(原因是PLC输入端的COM跟机器对地短路)  有人说输入端接外部电源  这样能安全点  有点半信半疑  上来问问大家  看有没有啥好办法 防止这样的事发生(配电柜里保险 3A的空开都有,发生短路的时候 保险断了 空开也跳了 但PLC还是烧了)。 希望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保险断了, 空开也跳了就说明了交流电源短路到直流电源线路了。应确定交流与直流 ( 或PLC ) 线路不能短路

楼主:
各位老大  主要原因查明了  是机器上的一个加热块老化 造成漏电(交流220V的,漏电电压在80V左右,机器接地良好,不电人)像17楼朋友说的 交流窜入直流线路了。 再次感谢楼上这些朋友的回答,谢谢。

网友K:
漏电电压在80V左右,那么高电压就不能说接地良好了吧

网友L:
在很多的设计中,三菱PLC的COM口都是与开关电源的24V相接,以开关电源的0V与输入口相接形成回路,方便了一些检测元件的直接接入输入端,而远程的侧用上光藕转换来连接.所以楼主的故障可以先考虑下是否有短路和端口受到外来电流电压的冲击.
PS:电器元件的运作原理都是我们维护和设计的技术源泉,谢谢

网友M:
我的積分用完了,悲劇了,這麼快速弄積分啊

网友N:
关于COM口的连接问题,我认为有条件的朋友只要打开PLC看一下,什么问题都回明白了,一般PLC的输入/输出因为增加抗干扰等原因而采用光电隔离(光藕)的方式。输入信号负载实际就是LED它是有极性的。输出是通过光藕驱动晶体管(或者由晶体管放大驱动继电器)。至于有些PLC有多个COM口是为了方便连接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

网友O:
不能外接电源,PLC上电后,输入各口与输入COM之间有24V直流电,用万用表一量就出

网友P:
输入端的COM和电源的负本身就是通的,你可以用表测一下呀。

网友Q:
com端是可以与外部电源的24V-连在一起的
QQ3050854928

网友R:
i接不接没有多大意义,若要接建议不要和PLC电源形成回路,

网友S:
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的电源坏了可以一试,你说的COM点接地烧坏PLC电源可能是因为你的外部开关感应器是通路的,所以通过内部管子和外围形成回路,正极对地短路形成短路电流造成。

网友T:
COM端可以和外部—24V连接。但是要注意极地装置。最好不要用外部电源

网友U:
手册上有详细的图示

网友V:
输入COM接DC0V就可以了,输出COM,由于是继电器输出的,肯定不能乱接DC24V的负载则可以接DC0V。

网友W:
可以与外部电源连接,用过

网友X:
这么多高手都讲得很详细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输入端的COM可以与外部DC-24V连接,因为PLC内部已接好DC+24V,楼上的朋友说得对,如果是三线式接近开关的话,那么这个COM端一[定要与外部供电DC-24V连接。因为这种开关一般都是负输出。
相信自我!

网友Y:
三菱这种问题比较多,就是把电源烧坏,我也遇到过。各位高人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啊?

1162859666@qq.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案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说说。

网友Z:
外接电源时,外接电源的正极通过传感器接PLC的输入端,外接电源的负极接PLC的24V+的输出端,也可用这种方法把外接电源的正负极性对调,PLC的COM空闲不用。

网友AA:
完全可以的,譬如当传感器耗电过大且为了接线方便即可通过并电源的方式使用。当然外接控制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输入COM和输出COM不能连接。但输入COM可与输出端的-24V连接。但完全没必要连接。连接了也不起什么作用。FX系列是漏型输入的。

输入也分源型和漏型啊?输入光耦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啊

网友AC:
完全可以的,只要与输出形成一个回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