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0-06-30):
俺现在要对一个脉冲信号进行计数,PLC是三菱的,但由于三菱的输入为“—”,现在这个脉冲输出为“+”因此要进行转换一下,脉冲频率大概在1K左右,想问一下各位大虾用什么转换比较好呢?价格不能太贵,还要不能丢脉冲,谢谢了。

网友A:
用一个光藕就可以了.

网友B:
plc的输入可为正的,只是接线方式要变下。手册可帮你。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可以按2楼的方法,改一下接线。
也可以选择光电耦合器,我目前用的是魏德米勒的MOS 24VDC/5-48VDC 0.5A的光电耦合器,输入频率1KHz

楼主:
我问过三菱的技术服务部了,他们说FX系列的只有3U的可以,其余的都不可以,不知楼上的说的该线是怎么改的呀?

网友D:
你把脉冲发生器的两根线互换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用其中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