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Q系列plc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06-30):
各位师傅好!
以前没有用过Q系列plc 现在想选用,不知道外部接线图怎么接,还有就是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能通用吗?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B:
可以利用轉接板,不然焊線很辛苦的,且修改也不方便.

网友C:
Q有个专门的I/O模块手册,里面有接线图的
三菱

网友D:
有个专门的I/O模块手册,里面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