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故障

楼主(2010-06-30):
本人在使用用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出现一个故障,就是昨天都可以"在线模拟",今天"在线模拟"按钮却成了灰色的了,想请教下一大家,谢谢

网友A:
选CP1H系列的写个程序试下,如果不行,重装软件。

网友B:
从来不模拟
教学

网友C:
OMRON有些型号PLC是不能模拟的

网友D:
OMRON的模拟,仅支持CS/CJ[CP]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