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伺服电机不能反转

楼主(2010-06-30):
我厂里有台机器,电机是由伺服器和PLC控制的,设备用了好多年,前些天出来出现只能转一个方向,不能正反转,伺服器和电机都换过,还是一样,程系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电机的正反转是由数字模拟量来控制的,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在下感激万分!!!

网友A:
電線是否脫落或斷線.

网友B:
伺服手动模式动作一下,可以则是外部命令错误

网友C:
伺服可以调试软件试试,JOG下动作正常,则是外部信号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PLC输出到伺服的信号线掉了一根儿,信号线很细,往往不易察觉。

楼主:
谢谢各位,很高兴你们给我分折问题,我今天搞定了,是PLC的A/D模块坏了,在这里谢谢各位了,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E:
好了就好,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伺服电脑可以用模拟量控制么?

网友G(2010-09-17):
伺服当然可以用模拟量啊 速度 和 扭力 都 可以 不然怎么做PI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