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BIN

楼主(2010-07-01):
使用三菱模拟软件, 输入
LD M8000
OUT BIN K1X0 D0
时,当X3,X2 ,X1强制为ON时,为什么DO还是9
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K1X0的数据范围为0~9,而你X3,X2,X1为ON的情况下,已经超范围了,因此,得到这个结果。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jonnyhsieh)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OUT BIN K1X0 D0是什么意思?在程序里怎么输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UT BIN K1X0 D0是什么意思?在程序里怎么输不进去?
去掉OUT就可以输入这个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