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两种 控制步进电机方法

楼主(2010-07-01):
请教各位大侠,请问下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是不是用了PLSY或PLSR的脉冲输出指令,就不能用DRVI和DRVA进行位置控制指令了,两者有冲突么?可以混用么?最好能给个例子让小弟学习下,谢谢,我是新手请赐教!

楼主:
晕,版主,怎么不出来示意下哦,坐等6个小时了……继续等

网友A:
那我说几句吧, 你那PLC控制步进电机是车床用大吗, 要是车床就用单片机就行呀

网友B:
可以混合用,注意Y0脉冲地址D8140、8141、和Y1脉冲地址D8142、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