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仔细讲一讲PID参数

楼主(2010-07-01):
最好结合经典实例说下PID的参数调试数值。PID不好整定啊。

网友A:
细细讲的讲一大堆,大概但也不失细节的讲一下,p叫比例增益,实际就是放大倍数,P的设定值越大,反应越快,动作越猛。I叫积分时间,它会增加变频器反馈控制的稳定性,减少振荡。D叫动作微分,作用就是根据变化的趋势提前给出一个较大的调节动作。PID调节的意义在于依靠P获得细微变化较为敏锐的反应,I抵消P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D补偿因为I所造成的反应迟钝现象。 只能说这么多了。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up116) 热心助人

网友B:
呵呵,楼上的讲的不错,通俗易懂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C:
冰心玉壶可到网站
www.jcpeixun.com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