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

楼主(2010-07-01):
请教:谁有关于三菱触摸屏的编程说明,特别是图标和PLC 变量的匹配连接方法?????不太明白...

网友A:
手册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按手册编画面基本能完成,不要顾虑太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