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我现在的公司要制造成一台机器。但无奈小弟水平有限,求教各位兄台帮忙了。
机器的运动原理是:安装一条一米宽九米长的输送皮带,此皮带由马达带动,而在皮带的两边分别安装几套产品到达此位置就动作的操作机构,此机构沿着输送带的边相隔一段距离由入料端向后排列着。而我们的产品进入输送皮带是断断续续的,产品长度每件都不相等,我现在准备在入料端安装有一个检测产品的光电开关,以此来感应产品进入输送带的位置。但如果应用到编码器的话,我不知道程序如何进行编写了。一是产品是连续间断的进入输送带的,当前面的产品进入后,尚在操作机构加工过程中,但后面又有产品进入了,这位置如何保证准确性和得以记录呀。我用的是三菱FX2NC程控器。求教了!先多谢各位老师傅了。

网友A:
做输送的,要做到进料滚道的速度小于输送滚道,这样一来不管你进来的产品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在到达输送滚道后都能拉开一段的距离,这样用 个光电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用什么编码器!

楼主:
我所做的不是光是输送产品用的。主要是在输送带边上安装有几套加工产品的执行机构(此机构也不是安装在一个地方,而是顺着输送带输送的方向从前向后且中间还隔着一段距离,一个接着一个排列安装},产品输送到此位置时执行机构将进行动作作业,但注意此时是不允许输送带停止的,因此后面接着还有一件接着一件产品住往前面输送,间断指的是:进入输送带的产品不是头尾相接中间没有一点间隔的,而是相隔了一段距离。这些产品的位置如何准确的记录下来,如此随着产品源源的进入,如此多的位置如何才能保证其相互间的位置精确性,还有编码器的32位的,从最高位转变(却由正转负数,或由负转正数)时,之前已经记录位置 的产品其位置数据该如何准确置换呢?

网友B:
可以在进口处用个光电开关,只要采用每个产品过光电开关时,到这个产品要加工时的数值,就能做到产品位置了,最好能做到编码器转一圈,输送带也是一圈。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根据产品的长度,判断是什么产品么 然后进入做不同的工艺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