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旋转工作台

楼主(2010-07-01):
请问多工位旋转工作台,用三菱的定位模块QD70能否实现,工作台用不用安装编码器,做位置实际显示呢?

网友A:
实践中发现有不用定位模块的,只用PLC发脉冲来控制伺服。伺服电机上当然带有编码器,好象如此一来这个编码器成了摆设。

网友B:
直接抓QD70定位模块的Md.1 Monitor the current position做位置顯示.

网友C:
工作台不一定要伺服的 ,分度器就能完成准确定位的

网友D:
一般我们用普通电机的,转盘用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