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H3BF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0-07-01):
欧姆龙的 H3BF 8针
2,7接电源
1,4,常闭 1,3 常开
8,5常闭 8,6 常开
我的问题是,怎么用这个时间继电器去 完成 延时几秒 的输出
最好说明下继电器的工作过程,谢谢!!!

网友A:
用延時接點,不是有寫出來了嗎?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么去控制 常开常闭触点
是像一般的继电器那样,通过2,7 导通,去控制其他触点,
还是使用一组触点的接点 去控制另一组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B:
非常简单 2和7接通工作电源 延时时间可调(比如调到10秒)那10秒以后继电器的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这样你就可以随便控制你想要控制的状态了。

楼主:
Okay,非常感谢楼上的 汇荣铝业
完全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