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与FX2NC-96MT 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01):
问题1:电脑与FX2N-16MR 在线程序监控,一切正常,
但是修改后,转换,但是不能写入(工具/选项/变换后PLC运行中写入),
提示“ROM运行中不能写入”
问: 如何处理?
问题2:电脑与FX2NC-96MT 联机,
在线/传输设置/通讯测试,,,(数据线肯定是OK的,端口设置也没有问题,因为在FX2N-16MR上通讯正常)
提示“不能联机。。。。。。”
问: 如何处理?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1. FX系列的PLC不支持运行中写入程序。你需要把PLC开关打到OFF位置.
2. 敢肯定的是你没设置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FX系列的用GX Developer软件是可以运行中写入的

网友C:
可以在线监视和修改程序 下载程序时把PLC开关打到OFF 下载完后打到ON 然后在编程软件上选择监视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