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请问S7-300中常数的输入形式有几种?比如十进制和十六进制?
   比如给DB.赋值  或 指定时间?
               刚学使用西门子的还不熟悉,望指点!!
                                                                                   谢谢!!

网友A: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这种东东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是学PLC的基础,自己努力吧。

网友B:
十进制    L  255
十六进制   L  W#16#FF

给DB赋予时间,请 在DB中建立变量,如Time1,数据类型S5Time
然后  L  S5T#20S
         T  DB1.Time1

Regards

楼主:
谢谢以zz680217 ,  cvlsam 的帮助! 在软件使用手册A.3.2中有详细说明。
BOOL(位) 1 布尔文本 TRUE/FALSE TRUE
BYTE
(字节)
8 十六进制数 B 16#0 to B 16#FF L B#16#10
L byte#16#10
WORD
(字)
16 二进制数
十六进制数
BCD
无符号的十进制数
2#0 to
2#1111_1111_1111_1111
W#16#0 to W#16#FFFF
C#0 to C#999
B#(0,0)to B#(255,255)
L 2#0001_0000_0000_0000
L W#16#1000
L word16#1000
L C#998
L B#(10,20)
L byte(10,20)
DWORD
(双字)
32 二进制数
十六进制数
BCD
无符号的十进制数
2#0 to
2#1111_1111_1111_1111
1111_1111_1111_1111
DW#16#0000_0000 to
DW#16#FFFF_FFFF
B#(0,0,0,0)to
B#(255,255,255,255)
2#1000_0001_0001_1000_
1011_1011_0111_1111
L DW#16#00A2_1234
L dword#16#00A2_1234
L B#(1,14,100,120)
L byte#(1,14,100,120)
INT
(整数)
16 有符号的十进制数 -32768 to 32767 L 1
DINT
(整数,32位)
32 有符号的十进制数 L#-2147483648 to
L#2147483647
L L#1
REAL
(浮点数)
32 IEEE
浮点数
上限:±3.402823e+38
下限:±1.175495e-38
L 1.234567e+13
S5TIME
(SIMATIC
时间)
16 S7 时间,每步10ms
(缺省值)
S5T#0H_0M_0S_10MS to
S5T#2H_46M_30S_0MS
and
S5T#0H_0M_0S_0MS
L S5T#0H_1M_0S_0MS
L
S5TIME#0H_1H_1M_0S_0MS
TIME
(IEC时间)
32 IEC时间,每步1ms,
带符号整数
-T#24D_20H_31M_23S_6
48MS to
T#24D_20H_31M_23S_6
47MS
L T#0D_1H_1M_0S_0MS
L TIME#0D_1H_1M_0S_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