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同样条件,有的Y继电器不导通?

楼主(2010-07-0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同样条件,有的Y继电器不导通?

网友A:
有没有双线圈输出呢 ?

网友B:
有没有超过继电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超过继电器范围
没有超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超过继电器范围
没有
奇怪的是,过了个夜,自己又变正常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的PLC是小型机 还是大型机
小型机是8进制的 大型机是16进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有点像,在其他位置对Y548、Y549进行了操作。

网友E:
是不是写入超出范围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F:
应该是双线圈造成的。

网友G:
在其他位置对Y548、Y549进行了复位操作。

网友H:
太神奇了.

网友I:
你是什么PLC呀!

网友J:
差不多是双线圈吧!你可以在程序里查找一下
努力不一定成功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检查是否有双线圈,其它地方复位。还有就是是仿真还是现场监控,仿真的话重新启动仿真就会正常,我遇到过。
自学

网友L:
在其他位置对Y548、Y549进行了复位操作 ,我遇到过,在其他回路,有复位指令造成

网友M:
在Y548,Y549前面串上M8000应该可以吧

网友N:
我也碰到呢像你那样的问题!
后来才知道是双线圈的问题!
你可能用到呢功能指令!而功能指令包括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O:
有双线圈

网友P:
不是双线圈,超出范围
就是你在仿真的时候修改过程序
关闭仿真 重新启动仿真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Q:
在其他位置有条件的对他们进行了复位操作

网友R:
是不是继电器烧点啦。

网友S:
我觉得可能是超范围了,怎么会有Y548和Y549呢?FX系列不是都是8进制吗?Q系列16进制吗?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