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最近弄plc 控制步进电机,参考资料有如下图的指令【< D200  k10】、【= D200  k10】,,不知道啥意思,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我也没有见过啦,

网友B:
连个比较指令都不知道,如何看手册的?

真的以为PLC就是懒人与低智商的玩具吗?

网友C:
接点比较指令。
[< D200  k10],相当于一个接点;D200的内容小于10(十进制)时,该“接点”接通。
[= D200  k10],D200的内容等于10,该“接点”接通。

楼主:
二楼兄弟,FX系列全中文手册,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指令,不知道你的手册是不是更全面,能提供给小弟参考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连个比较指令都不知道,如何看手册的?

真的以为PLC就是懒人与低智商的玩具吗?

赞同观点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楼兄弟,FX系列全中文手册,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指令,不知道你的手册是不是更全面,能提供给小弟参考么?谢谢

请转换为指令表,然后再对照看看你的手册是否是全面的。

网友E:
其实跟比较指令(CMP)一样的。

网友E:
如:[=  K100  K100]   意思是:K100=K100时, Y0接通。
    [<  K100  K101]      K100<K101时, Y1接通。
[>  K100  K99]      K100>101时, Y2接通。

楼主:
谢谢,我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啊,刚仔细看完触电比较指令,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连个比较指令都不知道,如何看手册的?

真的以为PLC就是懒人与低智商的玩具吗?

支持下。手册上这个真的有。真的该好好看,仔细看,认真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哈哈!这是一种C语言的表达方式,只是一比较。3楼的说的好,我就不在多说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连个比较指令都不知道,如何看手册的?

真的以为PLC就是懒人与低智商的玩具吗?

好好的看手册,指令都看不好就别玩高深的了

逻辑控制最简单的

网友I:
条件转换用的

网友J:
8楼的说得很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请转换为指令表,然后再对照看看你的手册是否是全面的。

书多看一点

网友L:
7楼说的好像有点

网友M(2011-05-31):
触点比较指令.条件满足时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