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两套同样的系统,都时研华610的工控机加5611和300通讯(profibus dp)。开始都有问题,和PLC通讯不上,后来换了个pci槽后其中一个现在正常。第二套开始也正常,但前两天出现通讯时断时通,周期在5s左右。后来再换槽后,干脆就不通

在PG/PC interface setting中做test,显示如下故障:error 0x031 a:

no active profibus/mpi network found. if you want the cp of this pc to be the only active module (for example in dp  mode).the setting<pg/pc is the only masteron bus>must be activated.

但在hardware中做test时,显示OK. 卡应该没问题。

有时候test时候还重启 ,或死机,如果时兼容性问题,怎么开始还可以?还是不稳定啊?各位兄弟们 谁还遇到过这问题啊~!!着急现场着急试车~!!

是否要更换主板?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A:
通讯方式你用的是哪个?是mpi吗?

网友B:
研华的工控机我厂用的是以太网通讯,一切正常,用MPI加5611网卡的工控机是研祥,后来改为西门子工控机。问自动化公司的人说研华和研祥的工控机加5611网卡不怎么稳定才改为西门子的。因为我们是高炉。

网友C:
我也感觉是信号干扰的缘故啊   给它单独通信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