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打点记录

楼主(2010-07-02):
哪位大师可否知道自动打点的设备,我们现在测试一个40PCS的产品,需要设备识别出不良并且自动给不良产品打点作记号。
急需要大师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测试完成后应该有一个测量OK指示灯或其他指令。测量NG也同样有这个信号接口。你只要利用这个信号接口,就可以搞定了。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上个月有帮一家公司设计了一台,价格也不贵。

楼主:
先谢谢大师了。
请大师指点,信号是如何转换成指令,使用机械臂取出不良。
哪位大师还有更好的方法,不良自动取出或弹出。谢谢了!

网友A:
不要说大师,把你的控制要求说具体点。
如果你要把信号转换成指令,那么你把这个NG信号灯,作为一个电的信号,去驱动继电器(用什么继电器,取决于你的NG信号的电压多高,或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电)。然后用继电器去驱动打点或取出不良品。

楼主:
谢谢大师
请问可否实现不良品自动取出,有没更好的设计原理及构造。
我们测试设备是20通道,哪位大师有机械手拿取示意图,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