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元件地址扩展指令

楼主(2010-07-02):
今天看见这一如图指令BIN K1X007 D207 我认为是将X007 X008 X009 X010四个开关信号变化为数值信号,应该为0000或1111,0、1不就是二进制了么?为什么要变成二进制转存到D207?
MUL D207 K2 D208 我认为是将D207里面的数据乘以2转存到D208,这是什么意思?请大侠指点,好困惑。

网友A:
是将x12 x11 x10 x7四位表示的二进制数存到d207,目的是将4个位信号转换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然后将D207中的数值乘2送入D208中。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对,刚忘记了,输入输出是八进制的,不好意思,那么乘以2的意思是不是为了扩展位数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B:
BIN指令,可参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8867.html
的回复。

网友C:
1楼的说的好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