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控制

楼主(2010-07-02):
上面的梯形图式我从别厂家的PLC里读出的程序麻烦各位帮 我解释下
1:他这程序是达到一定时间让PLC停止输出的,我算了下是30天;具体这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呢?是不是一给PLC送电就开始算?
2:它现在具体运行多长时间了?从哪里能看到?
3:即使复位了是不是每隔30天又会出现一次无输出?

网友A:
这是定时触发故障程序,断开m8034的线圈,这段程序的·功能将无效。具体运行多长时间可监控c16的当前值。运行时间=c16的当前值x20分钟。

楼主:
设备现在不在运行了怎么知道C16的当前值是多少呢?读程序的时候也看不见数值

网友B:
你强制一下M384就可以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B: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各位帮忙解释下

网友C:
兄弟,能不能把原程序发我一份啊,让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谢谢
442760761@qq.com

楼主:
发出来你下载吧

网友D:
把M8034改掉就OK了

网友E: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m8 on时,开始计时,计时采用时间继电器加计数器的方式,我算了下刚好是30天,2160*20分。
m8034是所有输出禁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TO 前加个常闭点M8000或者在C1 前加个常闭点M8000,又或者把这段程序删了。
m8要如何ON呢,TO on时跳转

楼主:
假如说这程序运行了一段时间具体多久不知道(小于30天)读这程序是怎么知道具体运行多长时间?从哪能看到?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