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PLC读入数据超过容量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02):
如图...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呢

网友A:
寫入step多少?
[FX2N 最大容量8K RAM],如超過這個數目就要加EEPROM最大可達16K Steps[含註解]
再超過就要更換PLC Type.

网友B:
把注释删掉不写入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C:
不写注释就可以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