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些问题

楼主(2010-07-02):
公司生产设备中有相当数量的机器使用欧姆龙的plc,设备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二手设备,有的设备老外已经放了好几年没有使用,但是电气状态非常良好。不过现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plc的模块,尤其是输出模块OD214的点老是坏掉,到现在已经至少更换过十几个输出模块了。另外plc的cpu也有差不多十来个在使用过程中ERR的红灯常亮,只好更换cpu。现在很担心还会出现这种问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补充几点:厂里的设备都是毛纺设备,所以生产车间有加湿器,另外,工厂电压大概408V

网友A:
这样换来换去也不是办法,费用大,而且效果不好。站在老板的立场还以为你的人不行。干脆把PLC/模块全代换。前提是你要有十成的把握。

网友B:
湿度是个问题,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模块坏掉应该是直接驱动电磁阀等,增加中间继电器吧,非常有效果。
使用过程中ERR的红灯常亮,并不一定是CPU模块坏了,要查看故障代码;象这样子老是烧输出模块的,很多时候会引起CPU ERR,同时INH(输出禁止)。
充耳不闻

网友C(2011-01-26):
同意上述说法,OD214模块坏掉同外接负载相关,增加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应该有效果的;CPU报警得查报警代号,以确定是外围因素还是CPU自身问题。还有要注意底板接触是否良好。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