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电机转速如何检测显示?

楼主(2010-07-02):
有没有直接测转速的仪表卖啊 ?装上去就可以用的 。

网友A:
轉速顯示加encoder

网友B:
转速显示表 对射开关 测速圆盘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有转速表呀

网友B:
台湾的一个什么牌子来,我忘记了,只是记得它的配套对射开关型号为PU-08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2010-09-21):
用红外线测速仪

网友E:
答案是肯定的,在学校的时候就用过,用的是光反射的原理进行测试的,现在的转速测试议器就更多了,我记得还有一种转速继电器,当转速达到了设定转速时,继电器就有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