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最近要做一台灌装细粉的机械,要求可以定量,标准是5-40克,本来打算用步进电机带动螺杆实现,现在考虑的是那个粉很细,比面粉还要细,不知道用螺杆能不能下料,哪位师傅有没有做过相同的项目,希望可以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细粉不知是合原料,但首先你要考虑到重量的标准性。装罐的动作过程要有一定的落差关系。你问的问题和袋装没有区别。荷重传感器,变频器就能解决问题。你的原料不说清楚,螺杆能不能用也不好确定。皮带秤不就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谢谢上边的回答,原料是女孩子们化妆用的粉底,充填到一个很漂亮的化妆盒里面,根据包装的规格,重量是5-40克,现在的问题是怕粉太细,用螺杆不会出料。

网友A:
l螺杆是靠改变容积往前运动推出的,空气压缩机就有螺杆的。网上有不少介绍螺杆原理的。我认为用皮带秤效果较好。

网友B:
採用伺服馬達脈波控制,螺旋以秤重方式完成計量。

螺旋桿,採用有斜度的.

楼主:
螺杆准备是垂直放置的,但是没有考虑用称重方式计量,想用PLC加步进电机来实现,计量的方法就是靠螺杆转动的圈数来实现。不知道行得通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杆准备是垂直放置的,但是没有考虑用称重方式计量,想用PLC加步进电机来实现,计量的方法就是靠螺杆转动的圈数来实现。不知道行得通不。

會不準,因為不知道螺杆裡面的量是多少,所以建議裝精密磅秤.

网友C:
可以采取蜂窝煤机的装填方式

网友C:
用不锈钢加工,按比列将蜂窝煤机缩小

网友C:
加工及控制简单

网友D:
可能采用精密型的注量设备!如日本的山武注量设备!
不用采用伺服!
只要一个触发就可以呢!
注液量是相当准确的!
0.01毫克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采用精密型的注量设备!如日本的山武注量设备!
不用采用伺服!
只要一个触发就可以呢!
注液量是相当准确的!

是粉體還是液體.

网友B:
網路上有很多,粉體定量充填設備,可以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