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有没有用浮动杆加模拟量接近来控制收料卷取的程序

楼主(2010-07-02):
[求助大家有没有用浮动杆加模拟量接近来控制收料卷取的程序,发一份给小弟,是用三菱PLC的,谢谢

网友A:
有专用的收卷变频器~~效果很好。如果用PLC程序来实现,那么一定要用高速通信不要用模拟量。

网友B:
高速通信?楼上的通过什么实现的?

网友C(2010-08-21):
请选用专用的收卷变频器就可以搞定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