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S系列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0-07-02):
三菱伺服MR-J2S系列怎么设置参数
打开上盖就像这个图一样;都没有按键操作
跪求方法

网友A:
要用軟體設定[GX Confiqurator-QP]

楼主:
但是和计算机通信要首先设置通信参数啊!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是不是這個.

网友A:
因為你使用的是三菱伺服MR-J2SXXXB系列

网友B:
mr-j2s-b系列伺服要用伺服设置软件设置参数,软件和通讯线我有,需要请查惠州市技高科技网站

楼主:
是不是这个型号的伺服是直接和计算机通信就可以了;不用设置伺服的通信参数;是吗!
就是连上通信线打开软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控制器是什麼型號?

楼主:
MR-J2S-10B

网友A:
PLC什麼型號

楼主:
大哥;我是要用计算机的软件来设置伺服参数啊

网友A:
因為控制有很多種,以QD75及Q-MOTION來說,在SREVO AMP 設定參數後,最後會被控制器的參數所覆蓋.
所以才會囉唆,無惡意,解決問題為先.

楼主:
呵!兄弟你有MR-J2S-10B系列的手册和说明书之类的吗!网上找到的都是MR-J2S-A系列的;

网友A:
http://www.gkooo.com/sl/3000.htm
下载积分:+4(张荣熙)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兄弟!兄弟你能跟我说说MR-J2S-A系列的和MR-J2S-B系列的有什么不同吗;参数设置是一样的吗

网友A: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68435.html
MR-J2S-A在驅動器,設定參數
MR-J2S-B在,軟體設定參數
設定方式大同小異.
下载积分:+4(张荣熙) 热心助人

楼主:
兄弟能加我QQ吗;不明的还得请教你啊;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加我QQ吗;不明的还得请教你啊;呵
我沒有QQ
可以告訴我如何設定[
jonny@project.net.tw
]

网友A:
QQ:860205550申請一個,軟體摸索中.

网友C:
进入这个网站
http://www.5130cn.com/30ziliao_Servo.htm
上面有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