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在PLC编程中有没有办法增加其最高编程步数限制的方法?

网友A:
我想知道是什么程序要这么多步

网友B:
加EEPROM到16K Steps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种小型PLC如果超过8K步,除非全是BOOL运算,否则扫描时间长的会令人抓狂!还是换大中型的好。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

楼主:
    我编程应用在自动喷漆机器上,因为原先用的是FX2N,为了省成本,不想再购买PLC,但程度就超出了8000步了。不知道EEPROM能否加密呢?程序如何进行写入呢?之前听人说有内存扩展板的是真的有吗?

网友D:
    引用第3楼tanshuozhe于2010-07-04 23:07发表的 Re:我用的FX2N程控器来编程,步数已经要超8000步了,有什么办法加内存扩 .. :
    这种小型PLC如果超过8K步,除非全是BOOL运算,否则扫描时间长的会令人抓狂!还是换大中型的好。

    同意,要告诉你的老板有些钱是不能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