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算这个?

楼主(2010-07-03):
哪位大哥会算这个,帮个忙!
已知:从设备地址、功能代码、开始地址、读取个数 分别为H11、H03、H03 HE8、H00 H03 ,怎么算出它的CRC校验码??

网友A:
没有使用的多项式,如何能计算?
CRC32与CRC16或者CRC8都不同,而且你也可以任意使用多项式,X16+X15+X2+1与X8+X5+X3+1就会产生不同的CRC校验码,你不提多项式的公式,如何能计算出来?
如果为CRC16且多项式公式为X16+X15+X2+1的话,那么校验码为2B87
Regards
下载积分:+1(lcl1990)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