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S7-300求助

楼主(2010-07-03):
各位高人,如图所示,DB45.DBw8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本人是菜鸟,弄半天没有弄明白,是不是把400传送到共享数据块DB45里面及传送第8个共享数据块的字里面?还是DB45.DBW8只是代表一个普通的存储器?

网友A:
DBW8代表在数据块中的地址起始编号为8,数据长度为1个字。
Regards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但DB45又代表什么意思?没有其他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s7-300、400的梯形图(LAD)编程参考手册.rar

网友C:
DB5为数据块5,后面的DBW8为DB5区块的DBW8地址.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楼主:
感谢4楼的回答,谢谢。也就是把数据传送到DB45数据块里面的DBW8存储器存储。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