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有经典选型软件)

楼主(2010-07-03):
我想问,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不可以调速度吗???我要有准确的位置(电机频繁正反转),又要控制运转速度。我该怎么做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我急啊

网友A:
可以?以三菱來說,控制速度變化在於MOTION CONTROL[QDXXP,D,M]上,速度變化指令.
以系統架構來說,樓主可選用,PC BASE OR PLC BASE
1.PC BASE --->利用原本架構 [INVERTER改成SERVO]
2.PLC BASE-->REMOTE IO 改成CC-LINK
如系統架構以底定,聽聽就好!

楼主:
感谢兄弟指点,我用低配置FX2N 1PG,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复杂了

网友A:
圖片看不到!
請看FX2N-1PG 說明書[BFM#25 B12]

网友B:
学习了 伺服软件可以专门设置,私服当然可以调速了,你调节脉冲的频率就能控制速度
要是还有机械部分的话,最好算好比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指点,我用低配置FX2N 1PG,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复杂了
此軟體,是否有運轉曲線[馬達移動軌跡]及虛擬[virtual]

楼主:
呵呵,他只是一个容量选型软件。而已,有马达移动轨迹,

网友A:
使用FX2N-1PG 和你的系統架構圖有什麼關係?

网友C:
几乎所有的伺服放大器 都可以设置成你需要的 速度位置控制模式,你的控制目的无需用到定位模块一样能达到你的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