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记得千万不要用黄石科威的PLC太垃圾了!!

楼主(2010-07-03):
兄弟们记得千万不要用黄石科威的PLC太垃圾了!!死机还是死机,差点出事故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网友A:
死机?PLC会死机?WatchDog是干什么用的?
Regards

网友B:
可能是自研發PLC.
還是用一些較有品牌PLC.

网友C:
我也用过这个感觉也不怎么好吗?你可能是遇见个别的,其实和里斯的更操蛋

网友D:
有同感,下载点资料还要电话什么什么的,好象很神秘的,CAO,我不要了吧!

网友E:
黄石科威 这个能否解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F:
确实不怎么样,软件漏洞比较多,服务还可以。

网友G:
只能量—叫单片机,离plc远呀

网友H:
你所说的是看门狗,可能原因:你的程序太长,超出最大扫描周期,只要把扫描周期增大,完全可以避免,你所说的问题,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I:
这个,没听说过啊~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J:
优化程序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程序不多啊!!才2000步啊!!纯粹是抗干扰不行,单独用一点事都没有,只要跟变频器装在一个柜里问题就出来了。差点出事故,真是倒霉,都是些开关量的。那有那么复杂哦!变频器的频率在25HZ以下正常的。只要高于25HZ就不响应了,设备停不下来模拟量不减真是头次碰到这事。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一步程序我想他应该不会这样吧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楼主: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网友K:
国产的吧,要改进技术呀,抗扰干不得马虎

网友L:
头一次听这个品牌,国货当自强啊。。

网友M:
国货又杯具了。国货PLC,想说爱你真的好难。

网友N:
我们这还好  一门柜子里  有几十台科威的 运动控制器,加上PLC没出现过死机的情况嘛
就是有时候会出现断电参数丢失的情况!

网友N:
你自己布线的时候也小心点嘛,接地什么的弄好。干扰这个东西不好说的,我用三菱的也出现过输入端干扰,问题不是那么绝对的。先找找自己的问题。

网友O:
黄石科威 能生产PLC,不是开玩笑吧!我还是用国际品牌的好!不然。。。。。。。

网友P:
我个人感觉国产和进口质量区别不大,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国产和进口的应用环境区别较大,还有编程技术人员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