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作者在工作时是否需要一人监护,对监护人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0-07-03):
向各位同行请教一下,电气工作者在工作时是否需要一人监护,对监护人有什么要求?对这个问题国家有什么规定?在哪可以找到?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是强电,没有什么工作允许你一个人去完成

网友B:
这是作为一名电工的基本原则!必须牢记!!

楼主:
这个基本原则在哪有规定,或是在哪个制度里有呢?我怎么可以找到?

网友C:
监护是必须的,监护人应该比操作者更在行

楼主:
我同意4楼的见解,但是没有相关的制度呀

网友D:
有制度,好像是特殊工种的操作规范啥的。

网友E:
只要执行工作票制度就行了,上面都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