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

楼主(2010-07-03):
各位大侠,
在s7-200中,如何将VD30的数据放入VW6中,谢谢?

网友A:
首先VD30的数据不能超限,超限转换过去就没有意义了。
通过双整数转整数的指令就完成楼主的心愿了。如果是浮点数,要先转换为双整数。(四舍五入或圆整指令)

网友B:
在“转换”指令里先“ROUND"在DI_I"就可以完成楼主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