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我有一台三菱FX1N--40MT--001PLC,现在有一个NPN型常开接近开关,请问该如何接线?

如果用外接+24v电源的话,是不是棕色线外接24+电源,黑色线接PLC输入点,那还有一个兰色线,是接PLC的COM点?还是接外接电源的COM点?

如果是三菱FX2N,PLC自带+24v电,是不是棕色线接PLC +24V,黑色线接输入端,兰色线接PLC的公共COM点?

我今天用万用表量过,三菱输出的COM点有-24v电压,还有,论坛上面大家所说的0V是不是COM点?我手里有一个+24v的开关电源,三菱FX1N--40MT--001PLC一台,请问该如何接线,在论坛上面也看了不少资料,但是还是头有点晕,判高手解答?

网友A:
fx系列plc有com和24+两个接口,这个是24v电源,可以供npn传感器用,你的接近开关为什么要另外配电源呢?我知道用pnp型开关代替npn型开关要另外配一个电源。
接近开关有3条线,棕色接24+,兰色接com,黑色接x端。

楼主: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