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7-03):
请教各位师傅 手里有一个电机 铭牌上没有标明电机功率 只有额定电流等数据 请问在设定变频器参数时怎么设定电机功率这一项 变频器是西门子MM420 高手如果觉得问题简单请不要见笑啊 本人菜鸟级别

网友A:
电流告诉你了.功率还不简单,370W.

楼主:
根据公式算出来的写进变频合适吗?

网友B:
应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好像要用专用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好像要用专用的电机
什么专用电机,可以是普通的电机,仅仅是散热风扇是独立的而已。

网友D:
很简单,不过接变频器时要看变频器是200级的还是400级的,以便将电机结成星接还是角接

网友E:
大约400w吧。

楼主:
根据公式 P=1.732*220*1.4*0.7*0.8/1000 算出来等于300W左右 这样输入变频器里面可以吗?

网友F:
0.73KW

网友G:
我的大哥们,你们都怎么算的啊?
P=1.732×U×I×COSφ U为线电压 I为电流
P=1.732*380*0.8*1=526.52W

网友H:
感觉变频器内就设置为400W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电流告诉你了.功率还不简单,370W.
功率大概30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