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问题,知道的请帮忙解决

楼主(2010-07-03):
我第一次使用温度模块,但是我会使用平均温度来控制一个锅炉的加温,我想的用一个热电偶控制一个锅炉,我有几个锅炉,要用几个热电偶,不知道这个程序怎么写。想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說明書範例照著寫.

网友B:
用TO FORM 指令就可以了.根据说明书写.我们一般只要更改数据寄存器及操作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用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