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请教各位用怎样经济有效的方法降低工业电风扇的转速?谢谢!

网友A:
不就上一个调速开关就行了吗?

楼主:
原来的调速方法就是从主绕组中分出3个抽头,也就是一个简单的3速开关,我想自制一个无极调速电路。市面上买的专业单相电机调速器要求电机另外要有2根控制线(普通单相电机都没有),另外通过固态继电器调整电压控制转速有试过的没有?

网友B:
可串联不同容量的电容分档控制

网友C:
你买个调速器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调速方法就是从主绕组中分出3个抽头,也就是一个简单的3速开关,我想自制一个无极调速电路。市面上买的专业单相电机调速器要求电机另外要有2根控制线(普通单相电机都没有),另外通过固态继电器调整电压控制转速有试过的没有?
现市场上一个电子调速开关几元钱有必要自己做吗???电子调速开关一根接L进线一根接出线就行了,

网友D:
采用简单的可控硅移相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E:
买一个调速开关最经济。

网友F:
买个调速器

网友G:
市场上有一种吊扇调速器!!!是用的串联电容的方式调压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