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软件GX Developer 怎么不能存储

楼主(2010-07-04):
为什么我自己写的梯形图存不了?我用的3菱的 在我朋友的电脑上却可以存 .也可以做仿真试验!各位朋友帮我看看啊

楼主:
图片放大就清晰了 朋友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重新安裝

网友B:
菜单--工具--选项:变换后,不写入PLC

楼主:
还是不行 重新安装也不行

网友C:
我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饿米豆腐

网友D:
安装成监视专用了,重新安装,在安装时监视专用前面不要打勾。

楼主:
这步 重要是仿真软件不对 我自己再装了英文版的 装到同一文件夹下 就好了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装这些软件一定要关防火墙 杀毒软件 及其他应用程序
刚开始没有关装的难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