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

楼主(2010-07-04):
我有一台三菱D700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正反转现在出现报警E。OV3怎么办

网友A:
沒有手冊嗎?
查一下手冊,不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按照手冊调试了多个参数也不行

网友B:
没仔细看过说明书,由于变频器频繁正反转运行,如果降速时间过长,正转还没有完全停止又启动反转,自然会引起运行中过电压或过电流的故障了

网友C:
变频器手册里有故障代码

网友D:
加减速时间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时间太短会引起电流保护
QQ3050854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