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在論壇上也一段時間了,很少看到yaskawa產品的帖子.

是產品做的太好了,根本沒有問題,還是少人使用,連問題都沒有.

聽聽看,你的想法. [別誤會,我不是yaskawa的人,只是感覺產品還不錯的人]

謝謝!

网友A:
横河和E+H的传感器用的还是很多的,不过好像没有讨论的必要吧,看看说明书就行了,DCS只听过没用过,对它不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横河和E+H的传感器用的还是很多的,不过好像没有讨论的必要吧,看看说明书就行了,DCS只听过没用过,对它不熟。

您搞错了,Yaskawa是日本安川,横河是Yokogawa。

Regards

网友B:
引用楼主jonnyhsieh于2010-07-04 11:47发表的 Yaskawa產品很少討論,是什麼原因? :
在論壇上也一段時間了,很少看到yaskawa產品的帖子.

是產品做的太好了,根本沒有問題,還是少人使用,連問題都沒有.

聽聽看,你的想法. [別誤會,我不是yaskawa的人,只是感覺產品還不錯的人]

的确很少,反之,您看,在论坛中讨论变频器以及伺服方面的帖子本身也并不多,更不用说安川了。

而PLC方面,安川的PLC基本用在运动控制方面,而这又是论坛讨论较少的部分,加上安川的PLC使用者并不多,且软件也没有模拟功能,所以,即使想学,也没有地方学。

Regards
  • 下载积分:+4(jonnyhsieh) 优秀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很少,反之,您看,在论坛中讨论变频器以及伺服方面的帖子本身也并不多,更不用说安川了。

    而PLC方面,安川的PLC基本用在运动控制方面,而这又是论坛讨论较少的部分,加上安川的PLC使用者并不多,且软件也没有模拟功能,所以,即使想学,也没有地方学。

    說得沒有錯,安川的PLC基本用在运动控制方面.

    單以运动控制方面,安川MP系列並不輸給三菱Q170UCPU及Q172,Q173],而且在價格上又比較三菱優.

    或許是安川對於這一塊推廣不夠吧!不然使用過MP系列之後,會感到非常的棒.

网友C:
    安川的变频器,伺服质量性能比三菱的好多了!故障率很低,使用也简单,基本上看看说明书就行了。当然安川并不重视PLC方面的推广,运动控制部分也是一样,有点可惜!!
  • 下载积分:+2(jonnyhsieh) 有道理
  •

楼主:
    Fuji產品也一樣很少討論,可是現在Fuji有慢慢在推行,有後起之秀的趨勢.

网友D:
    三菱变频器参数设置简单,主要功能衔接性好,即使是不同系列的基本参数设置都是一样,比其它牌子好用。当然,在转矩控制方面我比较喜欢用丹佛斯变频器。
  • 下载积分:+2(jonnyhsieh) 不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