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我们要用西门子PLC300做主站,控制9个从站(200),每个从站是一个组,一组最多有20个电机,9组一共144个电机;现在要控制,一组里面最多只能同时启动5个电机,9组最多只能同时启动20个电机,有可能每个组都有电机启动,也有可能只有几个组的电机启动,其他组不工作,现在就是控制电机的同时正启动,延时35,秒后,开始反转启动,最后停止!例如:我要控制一组的第1个 第3 个第9一共三个电机,四组第2  5  12  16一共四个电机  七组第1 6 7 8  10一共5个电机 一 四 七 组共三组一共12个电机控制同时正启动,延时35,秒后,开始反转启动,最后停止!怎么控制,控制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啊,谢谢啊,谢谢!!

楼主:
不用变频器的 是直接控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希望有人帮帮我啊,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光顾啊,谢谢你们献言献策啊!先行拜谢!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你如何做电机的同时启动呢?电机速度反馈是什么?

仅仅同时发一个信号就能同时启动了吗?电机的特性你是否做考虑了呢?

Regards

楼主:
我们不要变频器,只要启动,不要求速度!也就不要反馈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认为先做好从站的逻辑控制(启动;正/反转;延时;停止;急停等),然后在主站中实现:启动命令;延时;反转;停止;急停。从站的运行状态也可以反馈到主站进行监控。

网友C:
电机正转后能立即反转吗?对电机没有影响吗?

楼主:
正转后延时35秒 停止!然后再反转!  现在是程序怎么设计好?子程序和主程序 以及300主站和从站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D:
PLC上分别输出正转和反转的信号控制电机运转电路,在电机启动电路上加上正反转互锁控制。

网友E:
给每个200加一个EM277,用DP通讯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