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各位大哥怎么我在下载专区下载的这个三菱伺服设置软件安装后打开有乱码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楼主本身电脑的问题

楼主:
不会吧;怎么我用朋友的电脑装了也是这样啊

楼主:
又有新问题;我重新装了软件打开是中文的;当我连上伺服通信时软件上的中文又变成了乱码;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我的伺服一通电就显示16.
16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我查了资料警报16是编码器出错;我伺服只接了控制电源;其它什么都没接什么会编码器出错呢!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B:
引用第4楼张荣熙于2010-07-04 18:00发表的 Re:各位大哥怎么我在下载专区下载的这个三菱伺服设置软件安装后打开有乱 .. :
我查了资料警报16是编码器出错;我伺服只接了控制电源;其它什么都没接什么会编码器出错呢!各位大哥;帮帮忙

只接控制电源,没有连接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自然报编码器出错故障了。
  • 下载积分:+3(张荣熙) 热心助人

楼主:
    原来这样啊;谢谢了;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装好软件打开是显示中文的;当我和伺服通信的时侯文字就变成像楼主哪样的文字了;都看不懂;是不是乱码啊;为什么什么这样啊

网友C(2010-08-17):
    我也一样!
    菜单不是!但帮助内容就是乱码!
    只好装英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