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别

楼主(2010-07-04):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区别国产的三菱PLC和原装的三菱PLC呢,请师傅们赐教了。

网友A:
国产的型号最后有个001,例如:FX2N64MT-001
下载积分:+2(raoshili) 谢了

网友B:
1楼 发表于: 昨天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国产的型号最后有个001,例如:FX2N64MT-001。晕啊,我被忽悠了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还真没注意过。
不过也没有多大关系啊,三菱变频器不都是国产的吗?

网友E:
没标001也不一定是原装的,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