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老鸟别笑

楼主(2010-07-04):
刚刚接触这个,有一个基本指令搞不清楚,看了书上面说得也不清楚,身边也没有人问
自学的
这个就是ldp ldf指令,求各位老师给讲讲,打个比方或讲详细一点更好.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愿回答

网友A:
才问几分钟就迫不及待了,学这个没耐心是不行的

网友B:
实践一下,你就明白了。理解不了,继续钻。要有毅力。这问题简单,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上升沿脉冲。接通瞬间有效 ldp
下降沿脉冲。断开瞬间有效 ld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LDP为上升沿脉冲,接通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
LDF为下降沿脉冲,接通在断开时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
可以用三菱的仿真软件看看它的具体动作过程就很明白了。
下载积分:+1(szzhang001) 热心助人
自学

网友E:
比如LDP X0,在梯形图上则表示为┤↑├,不妨称之为“X0的上升沿接点”;当X0由断开到接通时,“X0的上升沿接点”会短暂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此后,虽然X0是接通的,但“X0的上升沿接点”是断开的。
微分电路或可比拟。
又如,一直流电压加于某阻容串联电路,则仅在加电的开始时间,电阻上才有电压。

网友F:
LDP上升沿有效指令 只在上升沿为ON
比如LDM0 当M0从0变到1的时候
这个瞬间触发

网友G:
以上都回答的很清楚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理解了

网友H:
楼上均为正解

网友I:
PLC的说明书上就有说明

网友J:
上百度搜视频

网友K:
最好讲讲应用实例

网友L:
果然是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