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MR如果用外接+24v电源的话,NPN型常开接近开关如何接线

楼主(2010-07-04):
各位老师:
FX2N-32MR如果用外接+24v电源的话,NPN型常开接近开关如何接线?
如果用外接+24v电源的话,其他输入信号如何接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意思
NPN接近为负输出,FX2N-32MP为负输入,用起刚好。
请问外接正24电源是什么意思?
自学

楼主:
就是外接电源供应器,输入220V,输出24V.我想问:因怕PLC24V供应电流不足,不用PLC24V,用外接电源供应器时输入信号如何接线,近接开关如何接线?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C:
这个我用过,把PLC的COM和外接电源的负极并起来就行了,正极不要并,接近开关的正就接外部电源的正,其它用法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用过,把PLC的COM和外接电源的负极并起来就行了,正极不要并,接近开关的正就接外部电源的正,其它用法还是一样,
非常正确
QQ:532904130

网友E:
楼上的讲的很清楚了 我就不用多此一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