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我们都知道转速N=60f/p,我们日常的单相电风扇用的电子调压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
兄弟在线等着大家那???

网友A:
是用双向可控硅,交流调压原理。然后再加上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即可。

网友B:
也有用电容调速  改变接入电容 的容量 就改变了 电压 从而起到调速作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清楚啊

网友C:
简单的单相电机调速的原理是:通过R/C组成的充电回路去触发双向触发二极管(26V)左右。也就是说当C充电到26V这个电压时才道通。然后驱动可控硅执行负载的电压调整。充电时间是通过调整R值来改变的,由此结论:简单的调速器不合适在感性负载上使用。(因为它让负载端电压产生了奇变)。建议采用电抗器抽头调压或者使用调压器进行调速。
谢了

楼主:
我感觉5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电子调速器的原理是:在单相回路上串入一个双向可控硅,通过R/C组成的充放电回路(脉冲振荡电路)去触发双向触发可控硅导通角度来控制输出电流,由于输出的电流是可以控制的,进而在负载上产生可控制的电压,此时可控硅相当于一个分压器。当负载为电机时,改变R的阻值(也就是改变了R/C充放电的时间)就可以进行调速;当负载为白炽灯时,就可以调整亮度。简单的电子调速器由于可控硅的导通特性,会产生较强的干扰谐波,有时会对附近的收音机、电视机和一些电器设备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电机属于感性负载的特性,所以电子调速器对可控硅的反向耐压要求要比电子调光器的高很多。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电子调速器用与风扇还是电感的好些故障要比电子的少的多

网友F:
调压调速,就像吊扇的调速

网友G(2010-10-11):
5楼、8楼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