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CC——LINK总线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10-07-04):
三菱Q系列CC——LINK总线通讯怎么设置, 和2N的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Q的只需要在软件上设置就行了,不需要写相关的程序,这个你可以看下Q系列CC——LINK说明书,2N的要写程序才行。

网友B:
换汤不换药。
但应该更方便了,不用写一堆设参数的程序。